A68T如何做无盘?

楼主(2011-05-19):
今天有个客户拿啦?好几块昂达A69T主板 说无法做无盘 有几片点不亮 但以前可以做无盘 心想有样就好搞 修好那几片点不亮滴后 (修好后是可以做无盘) 开始看无法做无盘的板子 心想是否BIOS问题 换后还无法做无盘 求解?
点不亮

网友:
BIOS用可做无盘的刷一遍,排除网卡无故障后。BIOS里设LAN BOOT ROM 为ENABLE即可。有些板子BIOS自带PXE,但独立网卡没有PXE芯片的,BIOS里还要设一下对应网卡的PXE

网友:
如何BIOS设网卡PXE BIOS 写啦还是一那? 我是新手啊

网友:
ONDA的板子,官方有带网卡启动的BIOS,有的是不带启动的BIOS,上官方找合适的BIOS吧,还有,要对好PCB板号,,。。。完了CMOS里面也有设置网卡启动的选项!

网友:
哦 我试一下 可是我有可以网卡启动BIOS啊 写了还一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