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与电源待机电路有那些差别?

楼主(2011-05-19):
如题,笔记本电脑的隔离电路中的MOS管控制信号是不是由EC发出?EC的待机电压是不是3V,5V待机提供?按时序讲有点不合理,因为EC工作是须要电压的。然而刚开始接入适配器时,EC还没有电压,所以没办法发出控制信号使隔离电路的MOS管导通,然而隔离电路MOS管不导通又何来EC待机电压?是不是适配器电源接入后分两路走,一路走隔离电路,一路走向EC给EC供电?还有没接适配器只接电池时,电池电压是不是也分两路走,一路到公共点,另一路经分压走给EC供电?最好有电路图一起发上来讨论

网友:
有系统供电提供的,保护隔离的MOS管是P沟道,G极低电平导通,当刚插上电源的瞬间它导通给后极供电,从儿有系统供电,然后系统给EC供电,只要后级没短路那么EC就会发出持续的的信号控制MOS管导通

网友:
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隔离电路由电源切换芯片(也有叫电池充放芯片)控制(大部分),其供电由公共点电压提供。只要公共点有电压,电池与适配器之间就能相互切换。隔离电路中的P沟道MOS管一般起隔离保护作用,隔离电池电流流向适配器,还有过压保护,P沟道MOS管的G极一般是适配器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控制,当适配器电压过高,G极电压就增大,从而截止MOS管的导通。
------------------------
同时电源切换芯片有一个ACOK信号,只用电池待机时无3.3V,5V;而用适配器待机时的,有的机器的这两个电压(大部分),有的有其中一个,有的没有。ACOK信号可以通过KB或其它IC控制系统供电3.3V/5V的有无。

网友:
每个厂家的机子设计原理都不一样,要多看看图纸,多在维修中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