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5-19):
hp 520的主板,上面的两个场管坏了,如图 ,想请教下这个芯片能用什么代换,它的pdf谁有?帮忙传一份,谢谢!

网友:
是3,3v的复合mos管子吧,不好找哦,只能用两个单mos管改了,

网友:
那个代工的就在哪上面找找!

网友:
这是个双N的场管,完全可以用2个单N沟道的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