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怪问题 求助在线等(已解决)

楼主(2011-05-19):
华硕M2N68 PLUS  开机自检一显示完.屏就没有信号了(这之间有一个细节就是不显马上就滴\滴两声 ) 已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打过PCIE阻值 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  换过桥. 故障不变.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前辈支个招.谢谢

多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 更换IO故障排除.(之前就换过IO(8712F-A HXS)也许这颗有问题或不能代用 原装是8712F-A IXS )

网友:
是不是屏卡死哪里了啊,换的是南桥吗?

网友:
FSB,hubling ,lpc所有AD线测一下对地值呀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单桥板, 屏根本就没信号了.黄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BIOS,一样

网友:
那明显就是外设芯片损坏照成的,查外设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诊断卡能跑完吗?要是跑不玩的话,声卡网卡都会影响的,要是跑的玩的话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完了.都能亮一下. 就是看到整个自检信息. 马上屏就不显示了.亮黄灯

网友:
为何不先加旱下,而是直接换了桥呢

网友:
打一下PCIE的值,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还没过保吧,你可以查一下显卡插糟,有无断针,或是接触不良,我曾经碰到一块主板就是显卡插糟里面就根针陷进去了,不反弹,导致机子自检完了,还不出像。

网友:
我这个不是不显。是屏幕显示完电脑信息。如CPU 内存 硬盘 主板型号 这些,正常情况这个显示完了就应该引导系统了。但这里就没有信号了。显示器亮黄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黑打了的 网卡芯片都打飞了。不能保修了。我也怀疑过插槽,仔细看过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打过值都正常。桥也换过了。换了还是一个样。不可能两个桥都出同样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雷打了的。加焊可能还是无望。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IO换掉试一试

网友:
该动的地方都动过了就剩IO了
代换试一下
修好了记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2011-06-19):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加焊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