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问大家明基的电源板4h.l1c02.a30能替代 4h.l2e02. ...
麻烦问问大家明基的电源板4h.l1c02.a30能替代 4h.l2e02.a35吗

楼主(2011-05-19):
麻烦问问大家明基的电源板4h.l1c02.a30能替代 4h.l2e02.a35吗
我替换了之后.一开电源.电源指示灯闪一下.能看见桌在,然后电源灯就灭了.
电源

网友:
电源板这东西 一般都可以互代的 也不必要一样的型号 你把接口定义搞对就是了

网友:
你找个PDF对照一些引脚定义

网友:
看与驱动板之间连接的接口定义是不是完全一样就是啦。

网友:
主要是接口定义与原来的一样就好了,电源板的作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