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测试液晶高压板和灯光方法

楼主(2011-05-19):
不知道大家对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即灭的问题,是怎么快速又方便的测试出事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请各位高手都说说哦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板,仅凭感觉

网友(点评):
你把问题看清楚了再回答。

网友:
我用的自制高压条,测机很方便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灯管测试工具,网上也有卖的不贵

网友:
我也在等大家的好办法

网友:
搞个灯管测试仪 或者搞两组灯管测试方便一点啊

网友:
从摔坏的显示器上面拆下两组灯管,(确定灯管是好的)以后,再出现高压保护的时候,外接这两组灯管来测试,很见就能测出。

网友:
都是自己做的检测工具  找个自己合适的 呵呵

网友:
买一套便宜的点灯管的,或者把灯管上到别的通用板上试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你们如果用测试工具不一定测试出LG机器一亮就灭的故障,最好的方法是轻拍灯管黑白接线头,这里经常出问题.像三星显示高压变压器是他的常见问题.其它还是要测试工具比较方便的.

网友:
自己做个啊 笔记本高压条 12V电源 一个连接器

网友:
灯管出问题的居多,但也不是绝对,用测试工具测是灯管货高压板,就可得出结论。

网友:
买个灯管测试仪来测试灯管好坏,如果灯管好那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备一个4灯管是好的坏屏,可以用来检测单灯,双灯,4灯的高压条,若还不亮,那就是高压板的事,还可以用改制的高压条或市面上有售的成品灯管测试仪来测灯管

网友:
我一般,就评经验了,修的多了。基本上每个显示器,都有一些通病。

网友:
外接灯管就可以了 外接可以亮就是灯管问题 不亮就是高压板

网友:
用自制的高压条先测试灯管 无问题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高压板

网友:
拿通用高压条  点下  看 看   故障 马上就清楚了

网友:
外界灯管测高压 改个高压条试灯管 师傅教的 我现在这样用 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