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楼主(2011-05-19):
宏基着个显示器怎么只能用1205X768用。在往上就黑屏了。我把程序也刷了不行。请楼主指导下?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没有正确被显卡识别。如果排除程序的问题 你检查过你的VGA线了么? 换一根试试?

网友:
黑屏前有没有显示超出频率之类的?

网友:
可能驱动板本身有问题,你刷过他也一样,以前我试过碰到这样的故障,换驱动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