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59A问题,有经验的进来谢谢!

楼主(2011-05-19):
一片盈通9500GT,故障一长两短报警(检测不到显卡),PCI显卡可以完整显示该显卡BIOS信息,金手指、耦合没问题,显存供电1.86正常,核心供电1.06偏低,电源IC为RT9259A,VCC电压正常,boot正常,但输出电压只有1.06,正常的9500应该在1.3V左右,刷过BIOS无效,换过供电管无效。求高手指点,9259a各脚功能详解,多谢了!!!

网友(点评):
核心供电的电压1.06V是正常的

网友:
我修的一张翔升的9500,电压也是1.1V的,PCIE显卡电压范围是1.0--1.5V,这电压是没有问题的,黑屏是因为显存虚焊造成的,我那张就是加焊显存后修复的!!

网友:
实在不行, 把 GPU 加焊试试

网友:
我判断:你这卡的问题应该在GPU虚焊。可用自制的双温区BGA加焊,很容易做的。
另外,RT9259是比较容易坏的,不过我用APW7067和ISL6549CBZ都直接代换成功。把它们的PDF发给你:

网友:
还有一个APW7067:

网友:
请版主大大删帖。

还有一个APW7067:

一次发不上来,再发一次就出现了重复,请版主大大删除。谢谢。

网友:
GPU问题啊,先加焊了

网友:
哦,忘了,我已经用基地的260加焊过了,RT9259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量下BIOS的1 2 5 6脚的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56脚阻值是不是应该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量了再把那4个脚的值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者你直接加QQ群145089227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读bios试下,如果bios没有问题就是GPU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4-07-24):
  换芯片吧。。。  这芯片 很容易坏

网友:
对啊 这个IC真的很容易坏

网友:
一般来说9259坏的好多,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