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一发聊天信息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1-05-19):
是系统中毒了     还是版本不对

网友:
额 很明显是系统坏了  换个系统肯定好

网友:
我把原来的 卸掉   !重下个 ,问题解决

重新下个呗,不行就换个系统噻!
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和楼主一样的做法

网友:
这是正常的,调试下就行了。

网友:
遇见过 以前遇见过累死的 情况 就是把QQ重装 成功 的

网友:
文件丢失或损坏造成的

网友:
QQ重装吧,首先要试软件,不行才装系统,

网友:
一个QQ才多大啊 重新下才多少时间啊 碰到QQ 问题实在搞不定 直接重下QQ 还搞不定 重装系统

网友(2011-06-22):
重装QQ程序,杀毒,应该就好了,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误人子弟啊,在“发送”的下拉菜单里有“消息发送后关闭窗口”的勾选去掉即可!

网友:
你换个QQ版本    试试

网友(2011-08-05):
支持11楼,还没注意过那个···呵呵

网友:
网吧常遇到,家里的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1-09-06):
重新装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过。。

网友:
先换QQ再换系统呗

网友:
一看就知道十一楼是QQ大侠,这都知道。

我代表不会用QQ的人 顶一个

网友:
你是发完关闭,还是没有发就关闭了??

网友:
再下载个正式版的QQ应该就可以了把,测试版个人觉得最好不用

网友:
卸载掉重新安装 在不行可能就有病毒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好像是把那个安装QQ的文件夹删掉 重新安装QQ就OK了

网友:
以前还真没发现有这个功能! 支持11楼

网友(2012-05-29):
先QQ重装 再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