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500好坏?

楼主(2011-05-19):
今天修了一台HP CQ61,触发电流1•2A,但是就是不出图像,拆机,把内存条去掉,开机电流还是1A多,Cpu开机就烫手,cpu
上电压1V,把Cpu去掉,cpu下面的电容阻值只有0•7欧,上假负载,电流300ma掉电(可能是我的假负载有问题),求一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CPU装上去,阻值小是正常的。

网友:
能给个维修思路吗?

网友:
这个cpu是好的,南桥换了,显卡加焊了,bios刷了,还是那样,不插内寸开机1a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