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笔记本的G7300显卡芯片可以用台式机显卡上的芯片代换吗?

楼主(2011-05-19):
如题,一台三星R25笔记本,送来的时候是有背光,无显示。上BGA台温度240度加焊后亮了,但是花屏,是大花,但还能勉强能看清开机画面时的三星LOGO画面。将芯片重新值球后,仍是一模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显存的问题?想用mats测试显存看下
,但花的太厉害了,不知道怎么测。。。现在想试试换下芯片试试,不知道台式机显卡上的芯片可不可以装啊?比如7300GT,7600GT等。。求师傅们解答

网友:
不行的,移动版和台式机的不能混用。

网友:
这样都好像不行,要不楼主试试,也让大伙长长见识。

网友:
不可以的 移动版和桌面版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说的大花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原型号代换,很花还有跟是显卡供电有关!!把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