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掉电怎么办

楼主(2011-05-19):
前天我接了一台A6000的华硕的机子一开机就掉电了我查看了主板上的各个点的电压都正常可是不知道一开机就掉电了各位朋友有什么高招请指点指点

网友:
查下主板上各个地方有没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这机子自检不通过都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