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BOOST仿真

楼主(2011-05-19):
计算过程:

MULTISIM  仿真

SAber 2007仿真

面包板等会就上。去搭电路了

暴汗,世纪电源网一群高手都没有玩转Multisim , 玩过也说UC3842不能在此软件中,水平还没你高,都在抄板。。 求了N久居然在你手。。
楼主要做升压电路啊,效率怎么样
太强了

网友:
花姐出作品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瞎捣鼓,没什么

网友:
什么 看不懂。关了

网友:
花花发威了,强呀!

网友:
花花,不是输出30V吗?怎么第一个仿真结果只有27V多一点呢?另外为什么要用R4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间还没到,仿真软件是几纳秒的走的。
当个保险,,我随便加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好学吗?好象没汉化啊,俺英文不好。恐怕学时有困难。

网友:
电路设计,.......

     诶。。。搞搞维修。。- -#

网友:
嗯,明白点了,花花V5呀

网友:
我们这半路出家的看不懂,,,,

网友(点评):
半路出家的可的孩子^_^

网友(点评):
是,半路出家的可怜孩子^_^

网友:
小贝花越来越猛了,偶像。向你学习

网友:
求 Multisim  文件 上传    ,  迫切需要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你这个 仿真貌似有问题,电压飘到了40V,  到了40V后UC3842 6脚就没有了波形输出了 。

  4脚的R C组成控制输出频率 , F=1.8/(RT+CT)   在此计算中 R , C各取什么 单位 ??
   一直 没搞懂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接负载,,
30V 1A的额定负载,R取K的单位,C我取p的单位。
对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郁闷,空载时,就不受控了。

网友:
楼主喜欢折腾的话。用CADENCE吧。
用了PADS后才知道什么叫LAYOUT。
用了CADENCE才知道什么叫专业。
用了EE和WG后才知道什么叫复杂。

网友(点评):
唉,兄弟表错情了!你说的那几个都是电路图/PCB软件,楼主的重点是仿真,侧重点不同。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两个电路仿真软件是Multisim(楼主用的)、Proteu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电源仿真,不用着如此豪华, 再说此类软件上手很要时间,什么上手快用什么, 再怎么样也够用了。

网友:
PADS,,我也在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同软件的侧重点不同,Multisim长于仿真,PCB布线不行,PADS长于PCB布线,仿真不行。

网友:
不懂英文
看得头都大了
什么也看不明白
惭愧啊

网友:
4脚的R C组成控制输出频率 , F=1.8/(RT+CT)   在此计算中 R , C各取什么 单位 ??
   一直 没搞懂 。

网友:
我们这有个兄弟仿真都用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  是Agilent的,这东西很强悍。但是我不怎么懂,那小子搞RF的。

另外电路制版软件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仿真啊。CADENCE由其是仿真中的佼佼者。根据仿真得出的数据来约束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E:

pads的原理图功能好崩溃。现在都是在AD或者ORCAD中画好原理图,导网表进PADS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首先说一下你给出的那个公式分母应该是RTxCT,而不是相加。其次给你一份UC384x的应用资料吧,你看看第4页,

多数资料说要按f=1.8/(RT.CT)计算,但我见到是有前提的——RT大于等于5K。这份是UC3842的原始生产厂家的,正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见到最早的可以电路仿真的电路制板软件是protel,注意不是DXP,不是AD,是DOS版的。之后我知道比较好的电路仿真的电路制板软件是orCAD。但是目前国内能广为接受的Multisim、Proteus,Multisim在正规大学教材中采用最多,Proteus除了电路仿真,长项还在于单片机仿真,甚至是ARM仿真。总体上讲NI的Multisim在单片机方面正在追赶Proteus。
Multisim、Proteus的流行自有其道理,比如两者中都提供了很强的测试仪器,这是以前这类软件所欠缺的。
当然Multisim、Proteus不是全面手,所以像电源仿真、高频仿真是有更专业的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首先说一下你给出的那个公式分母应该是RTxCT,而不是相加。其次给你一份UC384x的应用资 ...

  依据AOC56K液晶显示器中15页UC3842的4脚截图得知   R=20K  C=392pf   书中6脚输出58KHZ,

  我带入计算 f=1.8/(20*392*10-6)=229KHZ,  不知道我哪里算错了,而不是58K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犯了一个错误392是3900的标值,如同203是20k的标值。
至于为什么输出频率是58kHz,我现在也不明白,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拿到实物进行核对AOC的说法是否属实。

网友:
如同看天书。真是绝代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宇工, 392我理解为392pf,
换算 392pf=392*10-6=0.000392uf

网友:
没有392P这个标准值呀!为什么不是390P,工厂为什么搞那么一个奇怪的值呢?

网友:
宇光版主懂的真多啊。
是的。CADENCE把ORCAD收购掉了。仿真就是用的ORCAD。我们这有一位高工在使用。D版的。

网友(点评):
ORCAD很不好用,我连仿真开关在哪都不知道, 装一遍花费时间巨长, 太复杂 ,吓到我了, 还是Multisim 11.0要顺手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按CCM来算的,空载的时候负载功耗达不到10%,处于DCM。不过空载仿真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吗,我没试过啊。
如果按你给的公式楼主那图应该是100KHZ,既然公式对的,那要么写错了,要么元件参数没搞对~

网友(点评):
计算的确如此,但如果仿真图运行一遍会发现6脚输出频率不是100KHZ,可能与反馈电路和相位啊,零点,极点有关,一个都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只是随便搞搞,还未考虑到空载DCM的问题,

网友(2014-04-17):
楼主,我真的爱死你了!

网友(2015-12-05):
  这是什么啊  看不懂

网友:
这是啥?天书么?

网友:
高手呀!希望多发原创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