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版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1-05-19):
电压时钟都有。全版无复位。灰线无穷大。无法自动复位。表笔点门电路芯片的一个脚可以出复位。跑灰线线路死都刷不出来。是不是直接到南桥了。?怎么搞?换门电路芯片无果。是不是要干桥?

网友:
  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吗?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叫人家怎么帮你啊!连什么板都不说

网友:
可能 台式吧          查供电。

网友:
先量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确认供电时钟正常 你就找PG吧 这个坏的比较多 pG有的版是不穷大的(你最好跑跑线路看是否连芯片 如果直接连接芯片肯定是有阻值的)你是什么门电路?通过门电路的高低电平你可以分析一下嘛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不过可以给你个总的方向
查复位开关   查全板供电   查全板时钟  查POK  查PG  查A15线路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