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一特怪问题

楼主(2011-05-19):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翔升 P4M890T主板说是不亮,上电检测诊断卡跑DD,判断不过内存,但接下来继续看发现内存3.3V与1.8v核心电压测试点是通的,也就是3.3V供电为1.8v,于是开始找问题,把与3.3V供电相连的电路查了一遍还是不行,南北桥是威盛的,坏的可能性小吧,实在没头绪了,寻高手指点。。。。。。。

网友:
跑跑线路吧 可能会好一些 不要遇见怪问题就头大

网友:
从1.8端开始查好点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试一下,我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不过内存),搞了半天死活不过内存(和你这个问题很像,就是内存供电都是1.8v相通),实在搞不定了,就刷个bios,好了。

网友:
还是仔细查下3.3V 与1.8V相连的元件,可能是什么管子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