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集成显卡,再上独立显卡,问题,高师傅请进

楼主(2011-05-19):
今天听说,以前有独立显卡的主板,显卡爱坏,为了防止它坏,所以把独立显卡拆了,再把北桥独立的换成集成显卡的北桥,就这样,把显卡拆了,换一个集成的显卡就能用了??难道这是真的吗?是不是他在忽悠我啊?难道真有此事??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要换北桥,,会这样做吗,,

网友:
没有听说过

网友:
确实可以 但是也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吧

网友:
不会成功的,至少BIOS就不一样.LVDS也变了

网友:
跟你说这话的家伙,不是个大忽悠就是个大高手。一般人没这想象力和技术。

网友:
那有这么简单,前几天我一个朋友还这样搞过,动了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元件,因为电路设计不一样,供电,时钟电路、接屏、外接VGA都要加、改。当然这之前要刷BIOS。

网友:
确实可以这么改,但是还需要改其他方面的,比如说CPU BIOS 以及电路结构方面,那可就不是一般的工程了。

网友:
要真能做到 那此人必定是高手

网友:
他们的电路都不一样吧

网友:
理论可行,学术研究可以玩玩,实际维修中除了没事蛋疼的,谁搞这么大工程,都不知道怎么收费。。。

网友:
听说过有这么改的不过我不会去干。天才的一半是疯子

网友:
不可能成功,因为最起码它有版本电阻不一样,要减少和增加很多电阻。

网友:
独立改集成还要改线路的

网友:
理论上可这样吧,不过也应该考虑把NB换了,也得把独显及显存拿掉,重要的是BIOS也需要更改呀。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集成与独立的引脚定义也不一样啊

网友:
高手啊这样都能改第一次见

网友:
想想是可以的,但是那样改的话,要改好多东西,还是不要去费那个神了

网友:
想该好 最好找个一样型号的集成扳子 换桥 刷BIOS 改桥电压 去掉多余元件 改屏线接口 对照补点元件 应该可以的 我也想过 不过就是复杂点 支持你!

网友:
绝对实行的,关键是你有这个精力吗?我试过hpdv5000换v5000的板,就是因为lvds不同差点就搞砸啦,对比过,屏线的定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