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不亮

楼主(2011-05-19):
p41.75 cpu    845主板     sd内存   测试卡有事跑c100 且点不亮,有事跑2625到主板logo处不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维修呀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检下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P41.75的CPU?厉害 哈哈 C1是没过内存,2625是到显卡了   你还是多试试条子吧   放个电,刷刷BIOS

网友:
  工作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刷bios 呢 ?  刷下试试呗,,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P4  1.7的我没见过,1.8和2.0的见过,C4 1.7的就见得多!

前两天碰到一台939 双核的U,,,!

478的BGA座子的话,先压压座子!时跑时不跑码,座子有可能!

网友:
内存的电压对不对哦 是不是不稳定 26显示后挡机很大部分是内存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