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事能亮有时不能亮

楼主(2011-05-19):
p41.75 cpu    845主板     sd内存   测试卡有事跑c100 且点不亮,有事跑2625到主板logo处不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维修呀

网友:
。SD内存还有什么搞法哦,哥哥

网友:
你先排出是内存的事啊!排除内存以后,在看看,说不顶就好了,如果还是不行,到LOGO就停,你看死机不,要不就直接装下系统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测一下硬盘。。。。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硬盘、硬盘线有没有坏,我有一次就是BIOS自检卡住了结果是硬盘线坏了,害得我搞了一下午

网友:
外接的都去掉看看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