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360维修经验一例

楼主(2011-05-19):
DELL D360,插电源适配器时,电源灯会亮一下即熄灭,按电源键没反应,不能开机。查键盘接口27脚在按下电源键时有跳变,从3.3V降到1.7V。将27脚对地短路,电源灯亮,可以开机,由此判断键盘开机键断线。从接口27脚飞线到电源按键非地端,故障修复。
维修经验

网友:
说明按下开关键电压没有拉到足够低,不足以触发开机电路,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