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11-05-19):
E42一开机掉电了有可能是CPU的滤波电容其中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掉电的

网友:
你这个是能开机掉电还是开不了机就掉电啊

网友:
LZ说的不清楚啊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触发掉电

网友:
那按道理说,短路可以量得到的嘛。

网友:
讲的不清楚

网友:
虽然问题很简单,不过愿意分享,还是谢了

网友:
什么意思呢。你换过电容好了吗

网友:
是THINK PAD的E42吗???????

网友:
你确定是通病?  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