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t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1-05-19):
:我今天接了一台F3T的机子是一个小毛病吧他能好了放那考机过了一会我去看死机了我把外设都弄掉还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搞是好了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看看,。。。内存换一下

网友:
按照经验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鸟机器,CPU、北桥、显卡,都可能。

网友:
别就是散热问题啊,有没有先排除一下。要真是硬件问题就不好说了,北桥可能性大一些,还有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