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量阻值問題

楼主(2011-05-19):
請教一個量阻值問題, RT8100CL PIN59(AD16)連接南橋SB460 U3焊點測量為無限大,(AD0-AD15,AD17-AD31)都有1.12K,到底是南橋OPEN還是RT8100CL內部OPEN,請那位大哥告訴我

网友:
应该很难判断出来吧,那你先换个网卡试试吧。

网友:
测反向值看看啊,没理由到桥和到芯片之间都开路吧?如果有值就断芯片方便一些啊,断了还有值说明桥是通的,反之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