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506 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19):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HP L1506) 交流转玩直流以后 就没电了 320V的以下的电都正常 320V以后就没电了 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望知道的大虾给点建议 在此谢过!
显示器

网友:
你指的是没有直流输出是吗?我不知你如何检测认为高压部份正常,一般来说,这种故障肯定发生在高压部份,一般是电源芯片没有信号输出到场管,导致低压部份无输出。一般先检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模块本身或外围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