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时,忘插屏排线,通了一次电,之后就黑屏,仔细看有不规则的花屏。

楼主(2011-05-19):
一老液晶显示器,时显时不显的,拆了测试时,忘插屏排线,通了一次电。之后插上就黑屏,仔细看有不规则的花屏。
请问怎么个情况?急,不会是屏坏了吧?在线急等方案

网友:
你插不插排线对于机器没影响。

网友(点评):
我怀疑插反了,我又反插了一下,会有事吗?老郁闷了!

网友:
建议主要修理驱动板

网友:
不插没影响,你要插反,好象插不进去吧?楼主强人,如果插件的话,VCC直接对地,赶紧烧香吧~

网友:
查下屏序VCC RGB CLK是否短路掉了,驱动板逻辑板都打下

网友:
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不插没事啊!插反能插进去吗?

网友:
插不插都可以 维修时大多数时间都没插 一直到彻底修复了估障才插上试机的 总之 不插屏线开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你看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没插好会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