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Z3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1-05-19):
     ACER AZ3上网本进系统滚动条卡住死机,拆声卡芯片不卡,找一新的芯片换上还是卡,由于找不到声卡芯片的PDF与上网本的图纸无法知道芯片腿脚的定义,所以无从下手。
     求高人分析,有电路图的麻烦上传一份,谢谢。南北桥是集成的,CPU是Z520,最早的上网本

网友:
声卡供电或南桥供电不稳定也会这样。还有声卡与南桥之间的数据线有没有不良情况。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加焊一下这个桥呢?

网友:
加焊南北桥集成芯片OK,加焊方法 板温保持在230度5分钟 绝对不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