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主板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1-05-19):
能装好驱动,按无线天关没反应,有没兄弟修过呀,请教了
主板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搞定了

网友:
先检查无线切换按键是否正常,然后按照图纸查找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的切换电路,依次检测此路元件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在系统里显示无线正常状态,无线不能用?

网友:
先更新一下驱动,不行在换个网卡

网友:
惠普的机子不能随便换网络卡

网友:
进BIOS恢复一下默认值试一下

网友:
bios里把无线禁用了吧???

网友:
打个无线网卡试一下吧

网友:
chwinip
的帖子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给你传一个。nc6220专用的。下载完我的附件。按里边的iprodifx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用nc6220上网

网友(2011-06-20):
有点不大懂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