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1-05-19):
今天接到一台DELL1420的本子,很多键用不了,部分按会连键,先报价键盘坏,换键盘吧,客户同意了,等键盘到了,换上去,晕,还是一样,说明键盘OK了,拆机,查了一下,好像ECE1707用问题吧,加焊一下,测试,好了,怎会这样呢,不管了,装机,、。

网友:
可能这个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EC脱锡了。这个很正常。

网友:
可能是键盘管理芯片虚焊造成某部分数据信号接收不正常,从而造成乱码的故障

网友:
那就是I/O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