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AM2 上U通电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0):
            此板是前阵子从垃圾佬那里收回来的,由于忙了点,况且这板很多通病就是北桥空焊的多,所以一直放在一边没去,今天没什么事做就拿起来看了下。
            板子型号

             拿起来看了下还真像个报废板一样,什么都动过,拍了几张看看
             I/O动过

             北桥动过

             CPU供电IC动过

             板上只要是供电IC的就全都动过,真是暴汗啊!
             先插20PIN电源,打了下内存和南北桥供电均正常。由于没有负载只好上个坏的U上去了。一通电瞬间就掉电了。没上U通电都正常。看了下动过那么多东西,莫非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看了下被动过的东西都没有空焊之类的,想了下既然没上U之前都不会断电,那说明通电线路什么的应该是没问题。那就是说芯片少了某个东西要工作缺少什么条件导致掉电。抽了根烟思考了一下,突然想起以前在厂里也修到过这板一样的毛病,不过在外面都没见过,该不会真的是那地方出问题了。
             当即就上电测量了下想到的那地方

             还真的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这电阻一端是通ATX电源座的3.3V,正常情况下另一端应该也是3.3V,但现在测量到的却只有1.4V(此端是直通到南桥里去的。但没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信号还是个单纯的电压过去)后面相连的还有两个W04的小芝麻管,其实测量的时候已经就知道是哪个管子坏了。不过还是测了下发上来看看
            102电阻1.4V那端通Q58的C极,E极接地,B极与Q57的C极相连,E极接地,B极经一472电阻就到了U座里了。测了下Q58的B极电压为0.6V

           在测Q57的B极电压也是0.6V

            直接更换了Q57小芝麻管,再上电不掉电了。R735 102电阻两端也都是3.3V,打了下U供电电压正常。

           上个好U上去。诊断卡跑C1

          上内存接显示器

网友(点评):
有学习到一招,今天晚上没有白熬夜! C61单掉上U掉电,单桥缺少电压导致.芝麻管爆头导致.

网友(点评):
拍照的 应该是嫂子吧 呵呵

网友(点评):
yb5575939 你的视力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杰赢我这也有一个跟你问题一样的板子  不上U正常  上U掉电 但是我没有头绪

网友:
两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什么原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是什么牌子的板啊!型号呢?总得给个消息吧!

网友:
呵呵,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的呀?我今天修一块老板从同行那拿回来的华硕865...以前别人修过...修好了内存供电和桥供电还有cpu核心供电和时钟pg信号的三级管之后。(供电是别人动的手脚)跑马发现集显暗屏。独显显示正常...有时候不跑马...一看内存核心有被北桥拉的偏低了点。故判断是北桥问题...不打算搞了,今天又没什么生意。。算了吧,加焊一下看看吧。。加焊的时候发现865居然也是无铅的,华硕真变态。故而做了两次,发现不跑马了。。算了不搞了,又收不到什么钱...再说不能把行情搞坏了。。。又保三个月,说不定修好后过几天又返修。。。接下来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发现刚用的赛扬dcpu在别的板子上也不跑马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点评):
外国洋哥,有钱,怕啥。

网友:
哎 没搞明白那里是那里在?做什么用的? 也不搞全图指出在哪儿 ?只知道在螺丝孔附近

网友:
应该是  PWM 的EN  信号驱动那个 电源IC的 上CPU掉电是因为不到3.3V不能驱动起来 上治具可以的 GIGABYTE的板子我修多了这个问题

网友:
从工厂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这个图应该知道在哪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谢谢 还传了图上来,真是谢谢  在CPU旁边,那就是跟CPU有关了,虽然不能确切知道那个是做什么用的,不以后如果遇到这板子就知道, 感谢蔡师傅! 嘿嘿

网友:
谢谢了。老师傅就是不一样了。希望能多传点经验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102 一端是到南桥里去的 。应该就是南桥缺少工作条件导致的。Q57的B级倒是经过一个472电阻到U座里去了

网友:
学习啦    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版主没看到

网友:
我有点惊讶楼主为什么知道电阻的那端是正常是3.3v的??

网友:
{:4_132:小小白飘过

ilikezgf -5 严禁灌水

网友:
收徒弟不 美女

网友:
学习了,楼主水平越来越高,佩服

网友:
请问档主是远程学习的还是在基地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不是。我是自己在外面跟别人学的。怎么这么问啊!哪里看出我是出自基地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看你这么牛的技术了,而且小青年又是你的亲传徒弟的吧

网友:
是不是VDDA的线路?

网友(点评):
不是。VDDA的是2.5V的,我那是3.3V直接经102电阻过去的。

网友:
楼主不错,经验非常之丰富,摩拜下,另外奇怪地问下,楼主怎么在不看电路图的情况下知道电阻的那端电压少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进过这厂,修这板也多,所以知道。不过没图纸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信号来着的

网友:
楼主啊个小三级管有没有型号呢, ,可以随便换不,,我有快昂达N68S的也是掉电,,我猜应该也是这个东西,,出问题呢。。

网友:
感觉手法很老道的,我是学远程的,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达到你的水平?所以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看下板的桥后面有没掉电阻。一般会掉个102电阻,会照成上U掉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要看人的经历了,我是从工厂出来的,修的多才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
看了楼主不少贴都是两小芝麻官的故障 不知道这两个3级管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 没说明白  为什么量那个管子  那个管子 其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那个管子只不过是有问题把原本102那端为3.3V的拉低。

网友:
那个是CPU供电的EN信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ATX座3.3V直接到那102电阻。另外一端到了南桥,你说是CPU EN 吗

网友:
楼主  我是知道  有问题  没问题  也不用换啊    是说那个管子 其什么作用  比方是一个保护电路等。。

网友(点评):
那两个三极管是起控制工作时序的作用,也就是说cpu工作正常后,才有3.3v产生到南桥,南桥再正常工作。

网友:
对不起我以为是CPU供电芯片的三极管呢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说你有灌水的嫌疑了。图片上都有照是在哪的,你既然可以看到电源管理芯片那去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工厂是个锻炼身体的地方,能有这么深的造诣让人佩服

网友:
大家的谈话我都看见。中国人有句俗话: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网友(点评):
话是这样说,关键要是铁,要是木棒呢,怎么磨也只能是个牙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你是基地的,其实他观察力不好,基地的淫才都有图纸的,..没有向饼哥要就是了..基地的大佬们图纸多多啊...

网友:
这个也只有经验才能修啊。。。有图都不见得能搞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电掉电,,不过是桥下面的102电阻掉了

网友:
佩服 呵呵 我这也有块主板 看看问题还一样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拿板应该是昂达N68S的吧!那板很多都是那102 电阻掉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个电压过去,这种两个小芝麻官一般都是信号的转换作用。

Q57的B极0.67,应该会导通C到地了,但是测得Q58的B还有电压,说明Q57有问题。
很OK。

网友(2011-07-10):
若en为0v,pwm就不工作了么?

网友(点评):
EN是开启信号。没有的话当然是工作不了的

网友:
Q57的B极经过一个电阻到U座,查一下到U座的哪一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