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风枪焊接IO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在基地买的安泰信852D 热风枪为什么每次吹主板的IO芯片都要吹 两三 分钟才吹得下来,我先在芯片上涂抹上焊膏,然后把安泰信852D热风枪温度调到378度 ,风速是3 ,我是按照论坛上说的设定的,论坛上的文章说的15 -20秒 就可以把IO芯片吹下来,但我吹了2-3分钟才吹下来 ,是不是温度调低了 ,我害怕温度调大了把芯片吹烂,有哪位师傅也用的是安泰信852D热风枪指点我一下吗,具体温度和风速应该调到多少。

网友:
我都是调到480   风速最大   20多秒  就下来了   一般不会坏   别吹太久了

网友:
晕安泰信新品很垃圾温度不准的大芯片我也用480小芯片用400左右。要不然你就吹去吧板吹变型芯片都不下来无铅的最明显。

网友:
无铅的板吹的时间要长些。378温度低了些。

网友:
我就是害怕开温度高了把贴片快子吹坏了

网友:
IO做無鉛板我都開420~450
有鉛板都開400~430看環境溫度訂高低

网友:
有些芯片吹久了才怕吹坏的,还是调高点好

网友:
我现在温度掌握的比较合适了要开到430才好拆,大概20秒左右吧,焊我用的是刀头脱焊我觉得比热风枪吹焊的成功率好,满是慢点重点是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