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

楼主(2011-05-19):
今天修到一个V星G31的主板,没有CPU供电,内存电压都有,北桥电压也有。。就是CPU供电,,,我看见CPU旁边爆了三个电容。起他的都没有爆。我心想先把看到的问题先解决啦,,所以就换了三个电容,,还是没有CPU供电,我接着就换了电源IC,开机两了一下就自动关啦,,再开又没有CPU供电啦,,我以为换的电源IC是坏的,,又换了一个,,还是没有,,我晕啊,,,、、、、、、接着就去一搂问、师傅,,把现象跟他说啦,,他说把CPU供电的电容全部换掉就可以啦,,我不信,就把CPU供电的 电容换啦,电压一下子就来了,1.28V,又学到一个经验,电容没爆也会坏。特别是没有CPU供电,呵呵。。

网友:
这块板子的电源IC是特别容量坏的。

网友:
这板子BIOS也容易坏,遇到过开机重复触发掉电的,刷BIOS解决!

网友:
有试波器就OK了

网友:
理由是什么搞不清楚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的是那7只低的兰色电容,还是那三只高的棕色的电容

网友:
特殊矮的电容,,我也是拆旧板的,,,我遇到V星的有几块是这样的问题,,都是没CPU电压,有些看的出来是全部爆掉

网友:
  额,,电容就算爆一个,,就全部都换,,嗯,,很好的说法儿,

网友:
是个好经验,可是没明白,为什么没爆的电容也影响供电?内部都坏了?看来是换了就好了,那就是坏了,要是我怎么不会想到全部电容换掉,你师傅厉害啊,这个实例很经典!

没错,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些电容爆的并不一定要在上面鼓起来,有些是下面鼓起来,这个才要留意的。

网友:
哈哈很多的电容坏了也不鼓的外观看不出。一般我都换掉几毛钱的东西给自己省点事

网友:
楼主还好是在学习修板,  要是给客户修,换两次电源IC,  还有电容,  再保修一个月,  收三十元已经亏本了, 电源IC这个十多元一个呢,

网友:
这款主板好多都是CPUCPU供电的电容坏用的是4V680的电容有的是CPU座空焊

网友:
只是碰巧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棕色的是电感!

网友:
这型号的板子修过 都是坏BIOS和CPU座虚焊的多

网友:
确实有此可能,没换的电容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有可能击穿了啊

网友:
CPU供电加焊CPU座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对于新手值得借鉴

网友:
的确是经验呀。不过是显示器或电源一样的,虽然没鼓不过性能降低了。换最好一起换。

网友:
P31 G31 BIOS 都容易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不过不明白为什么电容坏会没有一点供电输出,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今天我修到了这块板子,开机掉电,先刷了BIOS,故障一样,按到CPU座子,不掉了,心想问题找到了,上BGA,下来再上电,晕哦,全板没复位,CPU没供电,换电源IC芯片,没用,不打算再修了,修多了要亏本,

网友:
可能是原版电容和你换上的电容又一点差别吧。

网友(2011-06-20):
我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我把矮电容换成10V 1000UF的 cpu供电就没有了。 没有换电容之前还有电压 换过了就没有 看来电容也不能乱换的啊

网友:
目测没坏的电容也有问题 这很郁闷啊

网友:
longruitao
的帖子
为什么不测vcore对地值?为什么不测上管12v有没有?为什么不测场管产生vcore的工作条件?如果场管没有控制电压,为什么不去查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为什么什么都不查就去换管理芯片?

网友:
电容并是爆才算坏,如果换,最好是全部换。

网友:
哎,我要是问我师傅啊,他就一句话,那就是自己想!

网友:
电容没鼓 也可能会漏电的

网友:
换电容前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啊

网友:
都不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
红V星比较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