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050抓不到有線網路

楼主(2011-05-19):
acer as5050抓不到有線網路,開機顯示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8 DEVICE:01 FUNCTION:01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8 DEVICE:01 FUNCTION:02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8 DEVICE:01 FUNCTION:03

RESOURCE CONFLICT-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8 DEVICE:02  FUNCTION:00

更換有線網路晶片 RTL8100CL無效(供電,晶振OK AD0-AD31阻抗1.12K)請問是那理出問題

网友:
拔掉网卡看还报不报,
如果还报就要考虑连南桥的总线了,我估计也就只有这种可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当然了你这个有没有防雷芯片有那个的话先换了那个再说

网友:
進xp 只有RTL8100CL抓不到

网友:
防雷芯片是甚麼?南桥的总线是pci bus嗎?

网友:
加焊南橋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