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跑线入门,老鸟可以飘过,也可以纠错

楼主(2011-05-19):
      鉴于以前当新手时的困惑终于消除,做为过来人写给新手这个启蒙贴。以前没来基地的时候,问老手如何跑线,只回答我一句:顺着线跑就叫跑线。听了这话就和没说一样,只是感觉郁闷。
      首先,跑线要有工具-----焊接了钢针的万用表。必须是很尖很硬的哪种针。其次,还要有点电子电路基础,了解各种电子元件特性。
      举个例子来说如何跑:从开关针到IO吧。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这时候不能只听声音,要看读数,必须到0才算。把板子最好放到光线明亮的地方,最好是阳光,灯光看不太清。看从开关针出来的小细线到哪去了,(如果看不到可以把开关针下面的塑料撬起来),一般是先到一个电容和几个电阻,电容一般可以测到另一脚接地,是滤波作用的,就不用考虑了。如果碰到电阻要知道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看连的线是粗线还是细线,一般大电阻接供电或者地线是粗线,小电阻走信号是细线。大电阻一般就是上拉供电或接地,就到算到头了,可以放弃。这时候就只跑小的细线。
       如果看到线路上有孔,(很不明显,要仔细看)。可能就是穿孔了,线跑到背面去了。这时候可以用镊子,上下比对着找,(这个是跟陈子平老师学的)看大致跑到什么位置。然后用万用表的钢针用力扎下去,(一定要用力不要担心扎坏了,如果不用力接触不好,就测不到了)测量确认是不是这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要求钢针又尖又硬了。
      有时候,信号线一大排哪个需要测的小细线又跑在中间,看的眼都花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这时候就要用美工刀,把线都刮开,露出黄铜色,把表笔一端接确定点一端在刮开的排线上面一拖,吱吱叫的就是你要的哪个。当然不能把线刮断了,实践证明只要不是用力往下拉,线就不会断。有时候线会穿一些卡槽,也可以在另一端刮线,确认是哪根线。
       跑线如果碰到三极管和场管,哪就就要判断下,有没有其中一角接地,如果有的就是开关作用,直接跑控制线就行,接地线哪端不用管了。(这个如何判断就是你要有电子电路基础)如果没有接地就要兵分两路跑下去。如果跑到门电路,就要清楚是哪种门,各个角的定义,哪是进哪是出了。不过现在的门一般都集成到南桥等芯片内部了,很少见了。
       说到跑开关针线路,还要清楚支持的IO是高电压触发还是低电压触发。比如是83627的IO是68脚低--高--低触发,哪他68脚连接的开关针就应该是低电平的哪根,就要从没有电压的哪根针跑起。(如果一开始不是低电平,哪来的高电平触发呀)千万不要学我跑高电平的针被饼哥好一顿训。
         总之跑线要多练,跑的路多了,就记熟了。就知道各种路怎么跑了。也就熟悉了各个厂家的风格特点。跑线路是由一个菜鸟到普通修理员一个进步最快的方法,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希望这个帖子能对和我有过一样困惑的朋友有些帮助。

【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刘学永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不用美工刀去刮线的,你可以在表笔上焊两根缝衣服的针,用针轻轻的刮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很方便,看了你上面的帖子,你还花了点心思,对入门很有帮助,

网友:
追线这东西是要好好练习一下。

网友:
修改了3处地方:
看声音,改为听声音
IO73脚改为68脚
高低高触发改为 低高低触发.

网友:
修改了3处地方:
看声音,改为听声音
IO73脚改为68脚
高低高触发改为 低高低触发.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如果手头有一块有图纸的板,用来练跑线是最好的。

网友:
跑线是一门基本功,修板时是很重要的。很多新手一看到主板上密密麻麻的线就怕了,不想看,一看就头痛。多练,多跑就可以消除这个恐惧症了。
继续加油啊!

网友:
老刘写的很不错 向你学习 我需要加油了 回帖支持

网友:
响刘哥学习 今天跑线把针头促断了

网友:
老刘成高手啦~~~

有没有新资料呀~

网友:
很长知识啊 我也很悲催今天针也断了 那针当时 的太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美工刀要怎么使用呢??线都刮开来了信号会不会有差错呢???

网友C:
学习来了,不错的帖子顶起呀!

网友:
有没笔记本主板方面 的呢。。

网友:
不错,跑线路是个基础,但也是个技术性的

网友:
今天晚上去买两根针来戳戳  谢谢楼主了 还是学到很多的

网友(2011-06-23):
我是新手了 当然要支持下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这个心得太好了,小弟受教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啊,不过我用的是测ICT的测试针,比较好用。

网友(2011-07-23):
测ICT的测试针   这个真没用过,呵呵,我也是新手

最好详细说下,这个东西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改了3处地方:
看声音,改为听声音
IO73脚改为68脚

低高低触发是不是指的下降沿触发?

网友:
我也很想跑啊 可是每每跑到一段路时就放弃了 因为不知下步到那儿了 好气啊

网友:
说熟能生巧,那就多练习吧

网友:
羡慕实地的= = 还有老师指点 偶也想去

网友(2011-08-28):
我正在为学习跑线头痛呢,我现在行学习跑线可拿起主板,想从开关机针跑可是根本找不到从开关针出来的小细线,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我还以为在PCB层里面呢。看了楼主的帖很受启发有时间我把塑料槽搞掉看看!楼主辛苦了

网友:
也是对跑线路有很多疑惑,不知如何下手,看了以后 有点柳暗花明 谢了!

网友:
带这点跑线路,我都烧了好几块板子。 都是不小心时把供电和地接到一起,然后就死了

网友:
有视频吗?好想去实地

网友:
跑线路,真是个学问,还真要练习下

网友:
其实花十多块就可以买到专用的针形表笔,坚固耐用又美观方便,何必那么麻烦呢?
同意楼主:
5.0
叫我鱼
同意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么

网友:
不是可以加个铜刷上去吗?这样更快啊!

网友:
支持,跑线最烦人了

网友:
我想学修主板 不知道从和学起
95lxy
先是电子元件基础,然后是电路图,再就是结合实际

网友:
我用缝衣服的针做的表笔。又硬,又尖,缺点就是让扎了手。呵呵。

网友:
95lxy
你这样回复是会被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提醒

网友:
为什么要用缝衣针呀 那东西脆呀 用测试治具上的探针呀 那东西有韧性 不容易断呀
95lxy
哪个不尖,有时候接触不好的.而且不能钻洞.

网友:
有所帮助。。。饼哥经常提起。。。。

网友:
好教程新手最头疼的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
有地方不合理

网友:
跑线 正 困扰着 我呢

网友(2011-05-19):
      鉴于以前当新手时的困惑终于消除,做为过来人写给新手这个启蒙贴。以前没来基地的时候,问老手如何跑线,只回答我一句:顺着线跑就叫跑线。听了这话就和没说一样,只是感觉郁闷。
      首先,跑线要有工具-----焊接了钢针的万用表。必须是很尖很硬的哪种针。其次,还要有点电子电路基础,了解各种电子元件特性。
      举个例子来说如何跑:从开关针到IO吧。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这时候不能只听声音,要看读数,必须到0才算。把板子最好放到光线明亮的地方,最好是阳光,灯光看不太清。看从开关针出来的小细线到哪去了,(如果看不到可以把开关针下面的塑料撬起来),一般是先到一个电容和几个电阻,电容一般可以测到另一脚接地,是滤波作用的,就不用考虑了。如果碰到电阻要知道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看连的线是粗线还是细线,一般大电阻接供电或者地线是粗线,小电阻走信号是细线。大电阻一般就是上拉供电或接地,就到算到头了,可以放弃。这时候就只跑小的细线。
       如果看到线路上有孔,(很不明显,要仔细看)。可能就是穿孔了,线跑到背面去了。这时候可以用镊子,上下比对着找,(这个是跟陈子平老师学的)看大致跑到什么位置。然后用万用表的钢针用力扎下去,(一定要用力不要担心扎坏了,如果不用力接触不好,就测不到了)测量确认是不是这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要求钢针又尖又硬了。
      有时候,信号线一大排哪个需要测的小细线又跑在中间,看的眼都花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这时候就要用美工刀,把线都刮开,露出黄铜色,把表笔一端接确定点一端在刮开的排线上面一拖,吱吱叫的就是你要的哪个。当然不能把线刮断了,实践证明只要不是用力往下拉,线就不会断。有时候线会穿一些卡槽,也可以在另一端刮线,确认是哪根线。
       跑线如果碰到三极管和场管,哪就就要判断下,有没有其中一角接地,如果有的就是开关作用,直接跑控制线就行,接地线哪端不用管了。(这个如何判断就是你要有电子电路基础)如果没有接地就要兵分两路跑下去。如果跑到门电路,就要清楚是哪种门,各个角的定义,哪是进哪是出了。不过现在的门一般都集成到南桥等芯片内部了,很少见了。
       说到跑开关针线路,还要清楚支持的IO是高电压触发还是低电压触发。比如是83627的IO是68脚低--高--低触发,哪他68脚连接的开关针就应该是低电平的哪根,就要从没有电压的哪根针跑起。(如果一开始不是低电平,哪来的高电平触发呀)千万不要学我跑高电平的针被饼哥好一顿训。
         总之跑线要多练,跑的路多了,就记熟了。就知道各种路怎么跑了。也就熟悉了各个厂家的风格特点。跑线路是由一个菜鸟到普通修理员一个进步最快的方法,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希望这个帖子能对和我有过一样困惑的朋友有些帮助。

【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刘学永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0.0

网友(2011-10-30):
我刚跑线路,其实我感觉密密麻麻的小线是看不清楚,也可以不用美工刀那么麻烦,用加减法就可以了,从头数下这根线排第几位,中间如果有线到头的话,就把这根线减去,心里要清楚自己目标的追寻的线这时候是第几位,一样的道理遇到增加线的话,就用加法,这样顺着一堆线跑下去,最后到头再数目标线,看跑到哪里!我是个女孩子,刚跑线,看了刘师傅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啦!顶起!

网友(2012-01-11):
看他们都喊刘哥,我也喊刘哥,呵呵……看了贴后跑线就有点思路了,
请教个问题,电子元件的原理也略懂,可是有好多牛人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自己跑了跑线路,然后自己画张图纸,就把故障机给修出来了我再怎么跑也画不出来,我就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你想咱们做维修的学历一般都不会太高,能看懂电路图还勉强呢,自己画个电路图……汗……

网友(2014-03-26):
像哥哥学习

网友(2013-11-13):
支持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受教了,
原来一直以为坛里的都是高手,看了这篇贴后才知道,还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网友(2012-06-20):
支持原创加油

网友:
元件级维修的初学者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也是对主板的一个电路了解的过程,很有必要的。

网友(2012-02-23):
汗,点反了!

网友(2012-08-10):
好注意,经验分享哦,赞一个.

网友(2012-07-03):
俺就是用的针
努力就有收获

网友(2012-03-30):
其实,找个人给我演示一遍,我就能跑个大概了,

网友(2012-07-03):
卖针的发材了

网友(2011-08-15):
引用 网友D:
修改了3处地方:
看声音,改为听声音
IO73脚改为68脚

低高低触发是不是指的下降沿触发?

学习
高电平触发。上升沿

网友(2011-10-30):
恩,不错 有的还不太明白

网友:
写的太经典了 谢谢楼主的启蒙了

网友:
对我们新人来说很有用啊

网友:
终于看懂后面的的文章了,果然跑对方向才是关键呐~

网友:
跑线路 麻烦 但也重要 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
谢谢,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跑线路是个基础,但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中,好经验

网友:
其实就是要多练习,跑线路很简单。

网友:
明白了点,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是看不懂的啊 不过以后可能会有用到
!

网友:
谢谢楼主了,虽然现在还不会跑,看了先学习下。

网友:
想知道 跑南桥后线路 跑不过 怎么办 总不能把南桥拆了

网友:
参加培训的时候,老师一般会要求边跑边画出电路图。跑笔记本主板的线路,是不是得用铜刷,不然有得晕。

网友:
好帖子啊,让入门者易懂

网友:
哥。。。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不错看的有点头大 不过对于我这级别的新手来说还是高了。。。

网友:
谢谢 LZ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讲得很有道理,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帮助呀

网友:
应该加强基础知识

网友:
刚开始我也很模糊!现在听楼主一讲明白了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对我这样的菜鸟很有帮助。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
好好练习一下。

网友:
想下历史以前我刚学跑线路的时候都1个月了还没头绪,不过坚持就好了,现在也能跑个马马虎虎的了 ,呵呵

网友(2011-12-13):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会跑线路是基础,也是技术活呀

网友:
开关排针没电压的一脚不是都是对地的么?可以跑到IO么?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讲的很详细

网友:
看来要多跑一下线才行呀

网友:
我觉得跑线路这个东西 耐心最重要  我每次都是跑到一半找不到了 就放弃了   哎。。

网友:
看过之后是豁然开朗啊

网友:
跑线路  也要大概了解线路走向才好跑

网友:
  其实说白啦~就是自己多动手...别人指导下! 这样跑路线就应该会熟悉啦吧!

网友(2012-01-14):
基础很重要啊,对电子元件的了解核对线路的熟悉,再加已分悉修板材不忙修

网友:
新手必须学习,哈哈,谢谢楼主。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觉得跑线是维修里面最难的了,要细心还要合适的力道。真得多练啊。

网友:
以前不懂。不过现在明白了。

网友:
手上刚好有块IO 83627的废板,刚照楼主的方法试了下,感觉学习到东西了,能怎么分辨高低电平的针脚吗?

网友:
多谢楼主将自己的经验发出来。

网友:
不错。新手必学跑线。

网友(2012-02-16):
是啊,刚刚学主板的时候,感觉跑线很难,现在感觉简单多了

网友:
            哎呀,我正在学习跑线路呢。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刚入门,对本人帮助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
正在跑线路,很有用,开始跑还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网友:
我是把万用表的针磨过的 也一样的好跑

网友:
谢谢  写的很好

网友:
会跑线路就差不多能修板了

网友:
好,值得一看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再加一句,新手跑线最好是边跑边绘制电路图,免得忘记。

网友:
这帖子必须顶啊

网友(2012-03-17):
谢谢了,很好学习资料,我又学会一点点

网友:
用镊子定位,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好的经常。这个得学习。

网友:
看完了,太有用了,谢谢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下了不少工付

网友:
加油了我刚刚开始学这门

网友:
这写的太好 了

网友:
很好的启发啊

网友:
学习了   纠结中呢 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线路确实不太好跑 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线路就头痛 今后要多多练习向楼主学习

网友:
嗯~~学习了·~很有种的教程啊~~呵呵~~

网友:
楼主好人啊,顶一下啊

网友:
思路很清楚哦,学习了。

网友:
好 经验  学习个。

网友:
嗯  就是   麻烦问下   IO或者其他的部件   怎么才能知道它到底该地高低  高低高  还是什么    怎么判断他到底应该是什么电平才能正常工作的  谢谢

网友:
还得好好学 看图跑线什么的 还有有距离对我

网友:
有点熟悉的感觉

网友:
帖子收藏了   慢慢练习

网友:
还不是很明白...怎么办呢,愁死了

网友:
跑线看似困难,但是练多了我认为还是有些规律的。我要加油学习

网友:
主要还是要搞懂IC的原理,

网友:
跑线路还是一门细功夫,特别是到了多脚的IC,还要查他的管脚定义才可以跑下去!

网友:
我用大头针。基本2 ~3天头就不尖了。各位有没有更好的针推荐啊。

网友(2012-04-22):
这正是我这个新手需要的。谢谢,以后多发发指点迷津。

网友:
很久不跑线了,看到这贴子想起当初刚学维修的日子,那时没日没夜的跑线

网友:
资料很给力啊!顶上{:soso__14993238364229783703_1:}我有个问题想问?怎么才能知道IO是低触发还是高触发呢?

网友:
线路是要多跑才能熟悉的,加油 以后回去好好的去跑个几十块板来

网友:
每次跑电路 ,老是跑一半就跑不下去了,特别是到了某个很多脚的芯片

网友:
刚学时就是每天跑线,跑的晕头转向

网友(2012-06-15):
以前台式机主板经常这么跑,笔记本主板就太不好用了,还是要配合线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支持啊,跑线确实是基本功,

网友:
顶啊顶啊楼主好样的

网友:
不刮线用放大镜行得通不

网友:
我用针头也是不错的,就是觉得太尖了,到处扎。

网友:
写得很不错,谢谢了

网友:
跑线是最基本的

网友:
我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跑线在维修中的主要作用,新手谢谢

网友:
不错的帖子,顶起

网友:
嘿嘿这个是比较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关心新手,这里谢过了  顶下  支持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开关线下面的塑料能撬起来么?那个不是死的么

网友:
2楼的补充更完美拉,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这是经验教训啊,以后我们该怎么注意才不烧板呢?

网友(2012-07-18):
跑線基本上就是將斷路的重接回電路或者是將缺少的電壓直接帶上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實例可以分享,謝謝

网友:
跑电路  听上去那么遥远

网友:
茅塞顿松啊!虽然没全开

网友:
刚刚跑的
asus T12F
开关三四五脚接地,一二脚待机时有3.3v高电平,按下开关后低电平,放手高电平,此高低高跳变通过r3803限流、c3803滤波后送到ec第二脚触发开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新手,经验很重要,小弟学习了

网友:
哦,这个情况 没有碰到过

网友:
多谢 很适合我这样的菜鸟

网友:
跑线时,被针尖扎到手指,出血的情况,大家有木有过?

网友:
晚上去买两根针来

网友:
场管和三极管如有接地就 是开关

网友:
虽然 没学过路电过,,不过你讲的很精辟,,有空拿个板子跑

网友:
跑线路虽然看着复杂,跑多了路也就熟了!

网友:
O(∩_∩)O谢谢 让我知道跑线这个东西了

网友(2012-08-21):
正努力跑线中,确实很有用。跑线可以让很多纯理论的东西落到实物。更有效理解。

网友F:
跑线要眼力的

网友:
一直搞不懂跑线路有什么还跑的实际跑起来还真叫人头疼

网友:
跑线路要有耐心,还要细心!

网友:
学习了,==去那个老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来了,不错的帖子顶起呀!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学跑电路,望各位多多指教,谢了。

网友:
我也觉得跑线多重要

网友:
找个板子练习去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被你这么一说豁然开朗。

网友(2012-10-06):
楼主写的太好了,现在会看电路图但是跑线还是茫然,看了楼主的贴,终于有点头绪了

网友(2013-03-04):
跑线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确实不是人干的活、、、只能多练了

网友:
楼主我什么都没看到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中不别传哟\脱口而出好风吹草动

网友:
跑线实际实用多吗。如果应用不多真不想学习呀!

网友:
我也感觉没啥用,等老师讲了再说吧

网友:
当时学徒的时候天天跑保护隔离电路。。。都麻木了

网友:
顺着前辈们的脚印走,希望我们以后也能成为老鸟!

网友(2013-04-05):
真实急新手之所急。

网友:
跑线是从开关针开始的?不是从适配器连线到主板的那个插口开始跑吗?

网友:
跑线要的是耐心加技术

网友:
学习一下,熟悉一下电路很有必要的,那就是要多跑线路,

网友:
我还不会跑啊

网友:
我也觉得,跑路能熟悉电路走向

网友(2013-05-11):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上次瞎跑了一次,没想到竟成了次级灾害,都是粗针惹的祸

网友:
跑线是进入芯片级维修的重要必修课。

网友:
   跑线路  新手顶一下

网友:
LZ写的很用心!感谢LZ的分享!新人学习!

网友:
跑线就是不好跑,一般一排线,看的我头疼,试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
看了贴子,明天首先要去改良一下自己的测试工具!

网友(2013-06-11):
记得我第一次跑线的时候   把自己跑晕了

网友:
谢谢,对我应该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谢谢大哥哥鸟  以后得多来这里找大师傅学习  俺老板到现在还没来上班呢

网友:
恩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不用美工刀去刮线的,你可以在表笔上焊两根缝衣服的针,用针轻轻的刮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很方便, ...

受益非浅 啊

网友:
楼主确有心得,跑线确实头疼,但增加了对线路的熟悉程度,也陶冶了耐心的性情。

网友:
写的还灰常的用心。。。。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

网友:
路还长啊。。。。。现在跑电路很多都无从下手

网友:
新手,学习了,虽然还不是很懂

网友(2013-07-14):
顶啊  啊啊啊啊啊啊。。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懂,。,但是感谢你的付出,,,,,,

网友:
谢谢,学习了,理论好学,动手好难啊

网友:
对新手修版帮助很大,跑线方法很好,受教了。

网友:
我也是,我手头正有一块华硕的板子要跑线,觉得很不好跑,有点困难,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跑线了!

网友(2013-08-21):
虽然看不懂,但也要多学下!

网友:
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处  希望讯维的牛人能发点类似的通俗易懂的文章。

网友(2014-03-27):
很多时候多层主板的线在中间层,根本看不到线,的走向,只能通过过孔去试相对方向的过孔或根据经验去试一下个元件,其实有图纸最好,很多主板的线在中间层根本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