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的板子,电池不充电求帮忙呀,

楼主(2011-05-19):
联想G460  电池充电一分钟后充电电流慢慢变大,从0.2安上升到2A然后电流就变成零怎么都不充了,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是会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对版主那么快的回复表求感谢, lM358 都换过的,再查一下周边的小电容量跟小电阻么,

网友:
我自己的上网本也不充电哟 估计电池挂鸡鸡了

网友:
电池这个问题肯定排除,如此能自己解决的肯定不会到论坛上浪费大伙时间,充电芯片及对应的M0S管都换了,想肯定是周边的小料了,但找了个好板就是量不出来,是哪里问题 看来电路分析不好修板难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null

电压检测电路 电池到Ec总线 EC到充电电路信号或总线

网友:
联想C466不充电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2805-1-1.html
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