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源怎么就上不了网啊???

楼主(2011-05-19):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的老本用电池可以上网,而用适配器就上不了网了!能上网后面的网卡灯亮!而上不上网的时候连灯也不亮!网卡接口是好的?我怀疑是网卡或者南桥!但是不确定又不敢乱弄!现在手头上也没料板!没件换!所以来基地确认一下???

网友:
发给我 免费为你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请不要灌水

网友:
呵呵 我遇见个HP的也是那样 结果是电源接口和他原来的电源不一样 郁闷了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棘手啊

网友:
这个你要是有图还是先查下线路吧。可能用适配器时有的开启信号没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慢慢研究

网友:
和客户说让他外加个pc卡的网卡!!!到底是什么毛病,真是无语

网友:
是不是网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