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还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1-05-19):
今天接了个联想19寸的显示器,闪屏我把屏IC换了还闪,屏线也没问题!怪了还有那还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振动情况下才闪,这样的话一般是板与屏的压线问题,你也修不了,

网友: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闪!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测一下有没干的,晶振两脚的电容不良也一样会闪.

网友:
换板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  继续发表

网友:
唉  高压部分啊  大哥

网友:
怎么个闪法?说明白一点

网友:
兄弟闪屏不就是图像闪动,还有什么闪呀!

网友:
先用代换法换驱动板高压板电源试试是哪出的问题,如是屏故障就没救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