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25升级出现 crc fail

楼主(2011-05-19):
我用我的并口烧录器(用hd7406p的ic)烧录2025板的时候,总是提示:

Erase MCU OK
Program BANK 1  100 %
Calculate CRC   0x92
Read CRC         0x94
CRC FAIL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810,815,845主板,还有amd2800+的主板都试过,装了几个版本的xp系统都不行,但是我拿到我朋友的一台机就100%成功,我怀疑bios 里的打印口没设置好,我后来又按照我朋友的那台机来设置,还是烧录不成功,那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重新做系统,最好是因特尔的主板,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端口设置成EPP+ECP看看怎么样.

网友:
用500P的飘过

网友:
我用的是西尔特500P软件和你的不一样。不过一般出那个都是校验错误。很有可能BIOS芯片坏了。

网友:
你说是电脑主板的BIOS芯片坏了吗?但我用810,815,845主板,还有amd2800+的主板都试过几台机了,不可能台台机都坏吧?

网友:
BIOS设置EPP+ECP,建议用intel的主板,不行多换几块主板试试。我的编程器买的便宜货也老是写不进

网友:
好像程序和屏不相符才会出这种状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