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犀利问题 DELLL1400不能充电

楼主(2011-05-19):
遇到犀利问题 DELLL1400不能充电
拆裸板 插电池可以充电 充电灯亮
装上D壳 充电灯不亮 不可以充电
贴纸都装上 接口也没有虚汗的现象 我就郁闷了
有没有遇到过此现象的 帮个忙

网友:
是吗,有此等怪事?神马原理?弄好了说来听听?是木是贴纸贴错地方了,多上点贴纸试试。。

网友:
没弄错啊 郁闷

网友:
是不是螺丝有打错的地方也会出现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装上短路了吧 不然裸板怎么可以呢

网友:
只把板子放到D壳上 不上一颗螺丝

网友:
    那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不可能。。。先简单后复杂啊··~
   你们那边没有做电池的人吗、
  从他们那里调一个过来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适配器坏了 郁闷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的吧

网友:
DELL有的机型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或者适配器损坏会造成不上电、充电异常等故障,碰到这样的问题先换适配器看看,不要把简单故障复杂化了。

网友:
是不是麦拉没贴回去,导致哪个部位接到导体

网友:
贴纸下面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适配器是OEM的 换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电池有毛关系啊,瞎说楼主可能哪里是没有装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楼主,虽然有时用原装适配器和非原装的有区别,但我想说的是你说放入D壳就不充电,绝对和你说的原装不原装没有关系

网友:
适配器也分地方啊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的电源还是我们修机子的电源啊,DELL的机就会有这样子的区别

网友:
应该是装机的问题了

网友:
准是d壳没装好,主板接口和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你装的正确的话,那就说明还是有些接触上的问题,装上壳后,主板变形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上好哦 要不然卖一个主板给你试试了

网友:
估计是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