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闷的ASUS P4P800S-X

楼主(2011-05-19):
这块板子,上P4 2.4G的CPU,CMOS中观察温度也要60度以上。如果说是CPU有问题,那换个CPU应该不会这样吧。上P4 3.0G CPU结果温度更高,可能主板方面有问题。试过调低电压,没什么效果。

还有,换上P4 3.0G CPU,在POST的时候提示CPU的微代码不能识别,估计是主板的BIOS程序有些老,而CPU有些新所致。于是开始了刷BIOS之路,烦闷从此开始

手头就一个破的TOP2004编程器,通过一转换座来刷PLCC32的片子。这种便宜的转换座,经常会出现某某脚接触不良的故障,搞来搞去很烦人。

接下去到华硕官网上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程序了。官网上查到最新的是06年的,Down来。刷上,上机一试,开机居然就提示这个BIOS版本有问题,需要插软盘或光盘来恢复。火了
那下第2新的吧,05年11月的,不管它,只要好用就行。下载刷了再上机,结果黑屏啊!!!!官网上下载的程序居然黑屏!!!
再下第3新的,05年9月的,继续黑屏。
第4是6月的,不黑屏了,故障和第1个一样。怀疑根本就是同一个文件。
第5个是3月的,就是这个主板上用的。
试过用华硕那个Windows环境下升级的程序,找来居然是04年的版本。我的天!

郁闷死了,用其它方式找来的BIOS文件。要嘛和官网上故障一样的,要嘛版本比这机子上还要旧。论坛上有的几个也比这个要旧。完了,这板子没搞头了。

在论坛上有看到消息说,该主板的BIOS文件有的容量不相同的。好象分3M和4M这样。手头上这个Flash芯片是SST 49LH003A,应该是3M吧。BIOS文件版本日期为05年3月18号,BIOS文件大小为336.12 (KBytes) 。而最新的BIOS文件大小是318.33 (KBytes) ,这个不一样啊。难道真的有大小之分?于是找来个SST 49LH004A的芯片,将最新的BIOS文件写入,上机测试。仍旧是提示插入光或软盘来恢复。

刚收到华硕的客服处发来的回信,说是最新版本的BIOS程序要用某个程序来刷写(是指用主板在DOS下)的。反正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再多试试吧。于是拿出张CD-RW光盘,将最新的BIOS程序烧上,在提示插入光盘的时候放入光驱。屏幕上提示:正在解压缩.....正在编程......稍后就要求关机(断电)来验证是否刷写成功。将信将疑的关机再开机,屏幕上亮了,出现了ASUS的LOGO,这证明已经刷写成功了。而且也不再出那个微代码不可识别的信息。

通过此次实验,说明华硕的不同的BIOS文件有大小之分,可惜网站上没有注明的。而且最好是用DOS下程序刷写的方法,要不然得通过光盘来更新的。华硕搞得越来越麻烦了。

现在提供这两个BIOS文件,已经标注大小,有需要的朋友下来用编程器刷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光盘的。

网友:
最终温度高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老大,我没有波波机呀,看不了波。
只好去配个铜的散热器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