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8800GTX 显存 定位

楼主(2011-05-19):
大致标了一下,是不是按这样排列的?

网友(点评):
好卡,道长最喜欢这样漂亮的显示卡了。

网友:
知道的兄弟说下,感激不禁,有上一块8800GTX MATS E区报错,我不知道我有没焊错地方...求正确的排列顺序

网友:
我有个影驰的150就卖了,也是坏的收来的,修好就卖

网友:
这卡难搞哦,中间那个芯片怎么加焊啊,我有块七彩虹的8800GT,也是这样子,盖子打不开,不知道要什么方法打开的!!

网友(点评):
很好打开的呀,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这个得用BGA最大风量最大的口才有可能搞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的显卡你收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晕!大伙能不能告诉我排列是否正确,再歪楼? 这个显存排列是两两一组, 那如果E区是M1 M2 其中M2为上位 M1为下位是吧?

网友:
排列正确。上面是底位,下面是高位!

网友:
谢谢8楼的兄弟!

网友:
加焊E区显存无效,拆下后测量发现其中一颗下位显存开路,更换后OK,此卡已修复,感谢帮顶的兄弟们!

网友:
定位准确,我今天也修了一张MSI的8800GTS 320MB,F区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无效了   那你还是拆了 E区显存咯? 请教如何测量显存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