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值问题823电阻

楼主(2011-05-19):
823电阻是不是82千欧 为什么我测只有20千欧 还有一个问题 12V短路  一个上管击穿了. 换一个好的 马上又击穿 .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  说明那电阻坏了

网友:
PWM控制芯片出故障了,或者是反馈取样电阻问题!

网友:
学习啊,努力学习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供电IC啊。电阻你是在路量的吧拆下来量试试

网友:
上一个上管,烧一个上管。一般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查一下pwm控制信号,然后换电源IC

网友:
电阻要取下来测啦

网友:
呵呵  一般换了MOS管还烧的话    1  供电芯片坏    2   北桥有问题     3还有就是反馈电路     4遇到过MOS管要全部换一样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