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哪个主板上有51116?

楼主(2011-05-19):
找不到这个芯片,听说6150的V3000上有,但不确定。请问还有什么主板上有?明日去找找!
芯片

网友:
TPS51117RGYR 是用在联想G460的I3机子上作为1。5V的控制IC用。
51116是1。8V的控制芯片吗?

网友:
宏基4520和海尔W66上面都有,不行就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