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过热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楼主(2011-05-19):
显卡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温度过高,加了硅胶,风扇转速正常,但是PCB板还是过热,热得有点不正常,供电都正常,没有偏高的迹象。之前有过GPU供电过高时主芯片部分温度高,换了IC就正常了。但是很多的卡都局部或是整个PCB板过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哪位同仁知道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高端显卡现在发热量都大。像G92核心哪些,使用NV公版风扇动不动就80多度,我上次降频都不好使,最好换了个烤肉架风扇,温度立马下来了。

网友:
换咯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低端的显卡像8600等这样的显卡,PCB板很热的,换好的风扇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路上哪部分出现问题?我测过都没看到什么偏高的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技术含量的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还是很热的话,一般都是GPU不良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个可能,我再找找是否还有别的可能,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网友:
加个水冷或是降频使用

网友:
单单降频是不能降低多少温度的,你看看是什么板型,最好能降低频率的同时降低核心电压,像G92 1.15v你如果降低到1.05v温度都会下来10度,软件能搞定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呀…………注意不错,电压降了下来,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吗?如何用软件降频啊?能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
P392 P393公版型可以用nibitor来调低bios里的核心电压,再刷回去一劳永逸,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确实有下降,像88gt 600 1500的频率1v已经很稳定了,非公版的如果不能软调,只能硬改了 GPU供电IC的旁边都会有颗电阻调节阻值可以改变核心电压,具体根据不同的IC要自己找找,用可调电阻或铅笔找到合适的阻值,直接并上或替换掉原电阻,神不知鬼不觉.温度低了,卡工作稳定了,返修自然就低了.

网友:
散热片还是原机的吗?如果不是原机的那就惨了,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可以试着把AMD原装CPU风扇加到上面试试

网友:
不看好AMD原装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我们说的是显卡不是主板。

网友:
如果是购买,个人建议买那种有热导管的,效果要好些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可以DIY的热导管自己安装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吧……可以选择铜的或是散热片厚些的,风扇转速高的

网友:
这年头啥事情都有  加个水冷风扇

网友:
建议楼主用478的散热器来改造改造,效果会比较的不错的,但要记住!小心显卡变形.....

网友:
打阻值,看看是不是GPU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个人觉得不是散热的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一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只是暂时未解开。

网友:
不知有没可能是有短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