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945的主板进跑完U就掉电 求助!!

楼主(2011-05-19):
ASUS的945的主板进跑完U就掉电 求助!!

网友(点评):
肯定那里没有满足电压情况。

网友:
测量PWR_SW开关的电压是多少?
今天才换了一个DELL的BTX的82801GB的南桥,也是跑字,但是会掉电。

网友:
把桥加焊看看,那玩意有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掉电不

网友:
跑完显示一下就掉电就是有元件坏了,而且会发烫的

网友:
我遇到一些块也是跑完码掉电,拔掉4口12V不掉电,经查是PWM外围的一个二极管坏了,换了不掉了,你看看,不插12V 掉不掉?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四秒掉电,是的话,是有的电压没有升起来,第二量测一下开机针的电压

网友:
可以檢查VCORE下管的每一相MOSFET的G極電壓有無正常~
如有電壓飄移或偏低~可能就有擊穿的疑慮

网友:
肯定有个元器件短路了,最好看看CPU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主供电保护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