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000不跑U

楼主(2011-05-19):
买来一个料板,上面掉了一些件,完了对照电路图补上了,但是不跑U ,不知道什么问题,发上来问问大家。

38脚CLKEN#没电压。会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晕料板不是那么好搞的。料上齐了你还得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啊。

网友:
38脚 低电平 正常的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要先知道具体的数据,得说清楚,不过料板的话,基本老火。呵呵

网友:
38脚,低电平有效,是正常的。

网友:
查1907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电压出来,PG出来就OK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供电、PG、时钟都有,时钟有0.3V左右正常吗?就是复位没有。不知道问题出来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07的V+,VCC/ REF、BST都有。36、37脚都有3.3V,就是38脚2PIN有3.3V,1pin没有。

网友:
1脚带#号自然是低电平有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说不知道,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多交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这种料板搞不定在那拆个小件,都 让你查得半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硬是修了快一个月了还没好,同事也一起修过,结果还是一样。因为有些地方根本看不出来少没少件,打算直接用作料板了。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