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不是屏坏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一台“唯一”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只有水平方向上部三分之一的部分有图像,下面三分之二的部分没有图像,只有白光,就像整副图像被切去了三分之二,而且下面三分之二的白光部分连字符也显不出来,但隐隐可见数条垂直的宽条列排在白光里,请有经验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来个决断,谢谢!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先用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可以写入程序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还有这块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的,只有一个大集成块型号是TSUM16AK-LF-1,板上也标着TSUMU58NK V1.0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灯管  如果没事就是驱动板坏了刷怪城区

网友(点评):
人家灯管都亮机了你叫他测灯管干什么?别误导人

网友:
这个不是屏距阵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重新刷一下MCU吧  个人感觉

网友:
多半是屏本身己经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返厂维修

网友:
刷写一下程序就OK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不行的话检查屏主控芯片,很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返厂维修了你还发这贴干嘛。。没个结果

网友:
这种情况,90%是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我前几天就遇到一台这样的19宽屏显示器(上方2/3是好的,下方1/3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