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7纯平开机图像正常一秒后消失.求思路.

楼主(2011-05-19):
开机一秒,图像很正常.一秒后行幅开始增大然后1秒内黑屏.但指示灯保持绿色.

量+B电压,在图像正常的一秒也很正常,有110V左右.图像消失后+B电压掉到70V,和二次电源的工作电压完全相同.这时二次管的G极电压也掉为0了.

应该是保护了,但不知从何下手.

这个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是升压型的,在二次电源管不工作时,+B有70V是不是高了?就是一次电压的次级输出我量就有70V.....

网友:
从高压保护电路入手查。

网友:
1、监测在行幅增大的同时二次电源稳定不?
2、行、场芯片是什么?从它的保护脚的电压变化入手。

网友:
好像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这种保护的问题要查的太多了,不太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