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今天把这几天的基础课总结一下

楼主(2011-05-20):
【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陈军

其实上星期就该总结的,(主要这几天在玩游戏,没顾上^_^),昨天基地主板考试了,我得了96分加了我300下载分<<我想换成一个威望的,说我还差250分,超级大郁闷啊>>I/O还焊得不错(自我感觉,本想拍个视频给大大们看看的,怕出丑),补线我补了两次,还好第一次没算分,上面的是序论,下面正式开讲(自我总结)
1.电阻:定义:对电流有阻碍作用的导体. 作用:限流,分压,分流,接信号还有个上拉下拉,接供电的叫上拉,接地的叫下拉,上接供电,下接地,两个一起拉==》分压
2.电容:能够存储电荷的容器,通交流隔直流. 作用:滤波,耦合,旁路.
3.电感:跟电容正好相反.通直流隔交流,电感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你要变,我就不让你变.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相当于导线。根据发电机原理,磁能能转变成电能,相应的电能也应该能转变成磁能,所以电感还有个储能的作用.
4.二极管:它是一个半导体(就是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半导体之间<常态下>),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5.三极管:是一个电流放大器件,也可以作为开关使用。只要在基极提供一个小信号,就可以在集电极得到一个相同变化规律的大的信号.其内部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但两个pn结的渗杂浓度不一样。是二极管就有个导通电压。锗管是:0.3v,硅管是:0.7v
今天困了,明天再接着写.

牛X老火哈。我漫漫看下。。
谁然我是菜鸟 但是硅管是:0.6V 不是0.7 这个我可以确定
基础支持

网友:
有心人,日后必有所成.羡慕.

网友:
你打算写书啊。写完给我一份当教材哦。

网友(点评):
哈哈,写好哦,给我一份研究下。

网友:
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如何理解,想不通。正向反向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些学会看书5分钟,·学好要7天- -

网友:
用实际设计电路图来讲解元器件基础知识,这才能学会,光记下来也不能说明你是否理解了。

网友:
说得不错,基础知识都应该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能够存储电荷的容器,通交流隔直流. 作用:滤波,耦合,旁路.   请问旁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4882.htm
所谓的旁路就是给交流信号提供另外一条通路,如果你是串联入电路中,那主通路中的直流信号就被你截断了,很有可能无法实现电路本身应有功能。电源电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稳压器出来的信号主要是直流,还有一部分纹波(交流),旁路电容的作用就是消除这些纹波,使直流信号更平滑,如果你是串联的话,那直流电源就无法得到了(电容对于直流是断路)。

网友:
旁路也可以理解成是交流滤波,或者说是选频的一种,也就是说,因为电容的感抗因频率和容量的不同,对于电路中各种交流信号的衰减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信号的传递的过程中,可以把有害的一部分信号去除,也就是说用电容旁路到地.

网友:
很好很强大,看来楼主基础学的很好了

网友:
晚上去买短裤去了,明天再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旁请问路电容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啊?去耦又用在哪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一端接地,表面看跟滤波没有明显区别。-------我的理解。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供电电路的是滤波电容,旁路左右的用到哪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用在放大电路里面

网友:
惭愧啊,俺都没有想总结过。。面壁思过先。。

网友:
楼主多写点。。。顶你。

网友:
不错,和大家多分享一点。

网友:
楼主快点写吧。让偶也看看你的基础学的如何啊

网友:
BLFMYSO
的帖子
是啊,快点写出来。不过慢工出细活哈
改来我也拿来做教材用~

网友:
有心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