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牛PP350AAA点不亮主板

楼主(2011-05-20):
大水牛PP350AAA电源,原来的问题是保护,拆开后,发现大电感线圈烧黑,匝间短路。

按照原样重新用新的漆包线绕了一个,焊上。
现在短接能启动,直接带一个有坏道的硬盘做负载,输出各电压正常(5V 12V)。
现在问题来了:接主板后,开机CPU风扇转,但点不亮,而且,硬盘马达不转。这时测量5V和12V电压也正常。去掉硬盘也是一样,点不亮主板。当然,主板好的。
这个是不是带不动负载?输出电容该换的都换了,没有思路,明天白天跑下码看看。
请各位大侠给点思路。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1-9-12 20:43):
不好意思 出差后就没回帖。
用外接电路无法启动,结果从废旧电源中找到一个SG6510,换上后正常使用。

网友:
查查电源的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主要看PG信号正常不,再看你的主板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看各输出电压有没有出现波动太大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确实没有PG电压。因手头没有SG6510,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灰线直接接在SG6510的8脚上。是否一定是SG6510损坏了?现在短接启动电源后,PG电压只有0.17V左右。

网友:
灰线没有5V,那就说明SG6510损换的机率占了百分之九十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利用+5V串10k电阻串1UF电容到地,POWERGOOD从电容和电阻之间取出。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利用+5V串10k电阻串1UF电容到地,POWERGOOD从电容和电阻之间取出。应该能用。

这是一种新思路!10K电阻和PG线串联吗?能讲讲原理吗?不清楚原理真的怕烧主板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说明电源没问题了

网友B:
whbwrpwxq
利用+5V串10k电阻串1UF电容到地,POWERGOOD从电容和电阻之间取出。应该能用。
好思路,做一个简单的延时线路,一会就试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思路,做一个简单的延时线路,一会就试下。
非常感谢!

懂这种思路的朋友们,讲一讲详细原理吧!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WER GOOD 信号能用吗?主板能启动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