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闪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20):
如题:一台明基15的液晶显示器闪屏是什么原因?灯管是好的!

网友:
明基通病,开关问题吧

网友:
要么就是电源板上电容失容了,换了试试

网友:
明基的通病多着呢  高压板的那几个C5707也是很容易坏

网友:
建议下排除通病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4_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