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不上电

楼主(2011-05-20):
技嘉代工的M2VLE-RH不上电,不知谁有好板,请量一下Q57的D、S脚是否相通。

网友:
DS极万用表响不代表短路。要看数值的。
一般内存供电的值不为0就不能认为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触发。看通断性能便知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Q57取下来测试是好的,再测主板Q57的D、S对地是0

网友:
DDR18V好像对地为0。

网友:
这个1.8v不给北桥供电。你对照图纸查下它送往那些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对地短路,桥烧了啊,当然首先要排除滤波电容和下管

网友:
烧一下看能不能烧出来